AutoCAD已知一个圆与另一个圆相切

楼主(2010-04-21):
AutoCAD已知一个圆与另一个圆相切怎么画   不要计算距离型的,要能直接画的

网友:
1# lintao2010 这个还要人教吗?丢我们湖北人的丑啊

网友:
呵呵,内切,外切?你读书时总逃课吧?

网友:
有约束条件地用相切,相切,相切或相切,相切,半径.不然只有根据切向移动到切点了.

网友:
基础一定要打牢啊、、、、、、

网友:
当你点“画圆”按钮准备画圆时,根据下面的提示,有“半径”“直径”“三点”“相切”等选项,选择“相切”,再根据提示动作就行了。

网友:
当你点“画圆”按钮准备画圆时,根据下面的提示,有“半径”“直径”“三点”“相切”等选项,选择“相切”,再根据提示动作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是计算距离的,现在又知道一个方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