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参考点的设置与维修

楼主(2010-04-21):
:这里详细地介绍了发那克,三菱,西门子几种常用数控系统参考点的工作原理、调整和设定方法,并举例说明参考点的故障现象,解决方法。关键词:参考点相对位置检测系统绝对位置检测系统前言:当数控机床更换、拆卸电机或编码器后,机床会有报警信息:编码器内的机械绝对位置数据丢失了,或者机床回参考点后发现参考点和更换前发生了偏移,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设定参考点,所以我们对了解参考点的工作原理十分必要。参考点是指当执行手动参考点回归或加工程序的G28指令时机械所定位的那一点,又名原点或零点。每台机床有一个参考点,根据需要也可以设置多个参考点,用于自动刀具交换(ATC)、自动拖盘交换(APC)等。通过G28指令执行快速复归的点称为第一参考点(原点),通过G30指令复归的点称为第二、第三或第四参考点,也称为返回浮动参考点。由编码器发出的栅点信号或零标志信号所确定的点称为电气原点。机械原点是基本机械坐标系的基准点,机械零件一旦装配好,机械参考点也就建立了。为了使电气原点和机械原点重合,将使用一个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重合的点就是机床原点。机床配备的位置检测系统一般有相对位置检测系统和绝对位置检测系统。相对位置检测系统由于在关机后位置数据丢失,所以在机床每次开机后都要求先回零点才可投入加工运行,一般使用挡块式零点回归。绝对位置检测系统即使在电源切断时也能检测机械的移动量,所以机床每次开机后不需要进行原点回归。由于在关机后位置数据不会丢失,并且绝对位置检测功能执行各种数据的核对,如检测器的回馈量相互核对、机械固有点上的绝对位置核对,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当更换绝对位置检测器或绝对位置丢失时,应设定参考点,绝对位置检测系统一般使用无挡块式零点回归。一:使用相对位置检测系统的参考点回归方式: 1、发那克系统: 1)、工作原理:当手动或自动回机床参考点时,首先,回归轴以正方向快速移动,当挡块碰上参考点接近开关时,开始减速运行。当挡块离开参考点接近开关时,继续以FL速度移动。当走到相对编码器的零位时,回归电机停止,并将此零点作为机床的参考点。 2)、相关参数:参数内容系统0i/16i/18i/21i0 所有轴返回参考点的方式: 0. 挡块、 1. 无挡块1002.10076 各轴返回参考点的方式: 0. 挡块、 1. 无挡块1005.10391 各轴的参考计数器容量18210570~0575 7570 7571 每轴的栅格偏移量18500508~0511 0640 0642 7508 7509 是否使用绝对脉冲编码器作为位置检测器: 0. 不是、1. 是 1815.50021 7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