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钻头倒角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1):
小虾请教各位老师父,钻头倒角的时候,有什么决窍吗,还有,我磨的钻头,铁宵不会断,甩得长长的,但是别人磨出来的钻头,钻的时候,铁宵是一节一节的断,我一直在想,这问题出在哪呢,是跟倒角有关联吗,还是别的。

网友:
我也不懂得 帮顶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不应该的 铁屑怎么可能不断呢? 你打钻头的时候铁屑出来长了 你就稍微停顿一小会不就会断了吗?

网友:
晕,那是因为你钻头磨得好啊!!!磨得好才会很均匀一卷一卷的。出来长长的不断有可能是材料关系或者走刀量大,铁屑厚啊

楼主:
呵,我知道停了铁宵会断,我钻的是厚板,想要一次性钻完,不停顿的,这样做工就效率了 3# 丹阳小子

网友:
楼主不妨试试群钻吧,这东东断屑可不含糊。

网友:
群钻只是出屑容易效率高。

网友:
老的切削手册上有钻花的磨削方法。

网友:
改变一下切削角度试试

网友:
你可以在斜面上磨出一个槽,二个面上的槽不要在一个圆上就好了啊,不过不能太深和太大0.5就好

网友:
还可以加一个断屑台。

网友:
晕,那是因为你钻头磨得好啊!!!磨得好才会很均匀一卷一卷的。出来长长的不断有可能是材料关系或者走刀量大,铁屑厚啊。铁屑怎么可能不断呢? 你打钻头的时候铁屑出来长了 你就稍微停顿一小会不就会断了吗?

网友:
钻头就要出连屑得,要不钻头磨损的就快。各个厂家钻头的螺旋角也不是一样的,对断屑也有影响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一下群钻,钻不锈钢的时候会有的

网友:
因为你钻头磨得好啊!!!磨得好才会很均匀

网友:
前面几位对磨钻头有些误解,并不是楼上所说,仅初级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