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中电磁阀的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1):
在液压原理图中,电磁阀的标注有YA1、2、3……或1、2、3DT等等,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在实际制图中,该怎样标注?
还有Dg是代表公称通径吧?

网友A:
电磁阀的YA1/2/3或1DT/2DT等是注明电磁阀的电磁铁序号,在做系统动作表的时候做对应,做说明书的时候可以对照。实际制图式,凡是有电磁铁的地方都要标注,但主溢流阀的电磁铁可以标注YA0或0DT,对于开关类的辅助元件的电信号,比如压力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可以用K1/K2来注释。
Dg是代表公称通径。现在国标已经是DN了。

网友(2011-08-11):
这在图纸上和阀体上会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YA1/2/3或1DT/2DT等是注明电磁阀的电磁铁序号,在做系统动作表的时候做对应,做说明书的时候可以对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