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x rebake 在焊接工艺方面怎么解释?

楼主(2010-04-21):
请问 flux rebake 在焊接工艺方面怎么解释?

网友:
Flux Rebake?是不是焊剂重新烘烤?

楼主:
在焊接方面这样的说法,有吗?

网友:
在焊接方面这样的说法,有吗?( U% h6 A3 V0 N$ R6 n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焊剂二次焙烘啊,不知道整句怎样?

网友(2011-05-29):
不太懂得哦,太难了,没见过

网友:
Good,thanks very mach,BEST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