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 J435对应国内什么牌号的铸钢?

楼主(2010-04-21):
请问SAE J435对应国内什么牌号的铸钢

网友:
应该是一个标准吧,有一个系列的

楼主:
这个我有 主要不知道对应国内什么牌号的铸钢?

网友:
这是一个标准,你可以看下table1表一,里面有Grade等级,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里面有各种等级的机械性能和主要化学成分,看来你没仔细看。注意一下这点:4.2When not specified in Table 1 the content of carbon, manganese, silicon, and alloying elements may, by agreement, be prescribed by the purchaser.  If not specified, the content may be selected by the manufacturer to obtain the require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r hardenability.意思是如果在表一中未包含的元素含量,合约规定由买方指定,如果未指定,制造商自己选择元素含量来满足客户要求的机械性能和淬硬度。
- ~/ f6 _9 `9 t; y8 Z这点说明此标准非材料标准而是材料选用标准。重点是满足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