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圆和分度圆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04-21):
还有跨帮距和棒间距为什么叫M值???

网友:
标准齿轮节圆和分度齿轮是一样的大小!

网友:
你可以在社区或是百度搜一下它们各自的定义就明白了。

楼主:
哦 找找看 跨棒距 为什么叫M值

网友A(2010-07-03):
分度圆是理论上计算用的一个圆,而节圆为实际啮合的圆,分度圆实际上就是压力角一定,齿厚一定的一个圆,没什么特别的,与其他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2010-11-20):
M值是内齿的表示方式!~~~~~~~~~~

网友:
你不叫它M也可以,但别人就不懂了。

网友:
把机械原理的课本翻出来看看吧
一眼难进呀.

...............

网友B:
分度圆是每个齿轮都具有的,而节圆是两齿轮啮合时才有的

网友:
如果是标准齿轮啮合 那么节圆和分度圆就是重合的,要是变位齿轮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度圆是理论上计算用的一个圆,而节圆为实际啮合的圆,分度圆实际上就是压力角一定,齿厚一定的一个圆,没 ...

赞一个

网友:
分度圆是齿厚与齿槽宽相等的一个圆,节圆是指啮合圆。我们一般所说的压力角,螺旋角都是指的分度圆上的压力角和螺旋角,方便计算。

网友:
M值-measure distance over pin。的缩写。为什么要翻译成M值。去问问老一辈的齿轮工程师吧!

网友(2013-08-02):
标准齿轮,节园直径和分度圆直径一样,但变位齿轮就不一样了,这时,节园半径比分度圆半径大一个变位量xm

网友:
1.分度圆是齿轮设计时的一个理论值,就像压力角.实际啮合过程中节圆和啮合角才是最重要的!它反映齿轮啮合的真实情况.
2,M值是measurement  over  two pins

网友(2013-09-20):
有谁知道节圆夹具的制造工艺吗

网友C:
分度圆对于单个齿轮而言,只有在齿轮副中才存在节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度圆对于单个齿轮而言,只有在齿轮副中才存在节圆

请问你知道齿轮节圆夹具的制造工艺吗

网友(2013-11-01):
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节圆是在两个齿轮啮合中才有的参数,而分度圆是单个齿轮所具有的参数。具体定义如下:
节圆:在两齿轮啮合时,以两个齿轮圆心为原点,圆心到齿轮啮合点的距离为半径所作的两个圆称为节圆。
分度圆:在分度圆上,齿厚与齿槽厚相等,且分度圆上的压力角为标准压力角等于20度的这样一个圆就是分度圆。
(没有图加以说明,我想也差不多说清楚了把)

网友:
分度圆就是MZ  节圆就是两齿轮啮合的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度圆是每个齿轮都具有的,而节圆是两齿轮啮合时才有的

支持

网友:
分度圆等于mz ;实际啮合的圆。标准齿轮啮合a=(z1+z2)/2 那么节圆和分度圆就是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