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螺纹的画法

楼主(2010-04-2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零件图中的螺纹用螺旋线画的在工程图中生成的弯弯曲曲,怎样才能画成国标的那样?
谢谢!

网友:
零件的螺纹是不用扫描切除来做的,有个东西叫装饰螺纹线

网友:
对的,你可以插入装饰螺纹线,然后点选项——文件属性——注解显示,把上色的装饰螺纹线勾上就可以看见效果了。

网友:
装饰螺纹线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弯弯曲曲,

楼主:
谢谢了!
很高兴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用异形孔直接生成不就得了

网友:
哦 这么实用的东东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