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发蓝处理?

楼主(2010-04-21):
在看图纸时经常会碰到“发黑”、“发蓝”、“调质T235 ”之类的技术要求,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发黑发蓝有啥区别?请教各位高人,谢谢!

网友:
发黑就是表面处理的一种,表面为黑色,防锈,发蓝就没接触,调质是热处理的,改变材料的内部结构。

网友:
发黑和发蓝是一样的?

网友:
发黑是处理外部 发蓝是处理内部的

网友:
我们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做发黑滴

网友:
发黑就是发蓝,只不过不同工厂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发黑处理,有的地方叫作发蓝处理,只是让材料表面产生一层氧化层,因为处理中温度不高,一般不会变形,和镀铬比较要便宜。由于用料和工艺的不同,结果呈黑色或蓝黑色,故此得名。

网友:
“发黑”、“发蓝”是机加工成品后常用的表面处理,主要是防锈。“调质T235 ”调质是指调质处理(即高温回火),主要目的是改善零件的机械强度,T235是指调质处理要求达到的硬度HB235。

网友: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处理。只是叫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链接解释相当到位,谢谢,学习了

网友:
钢铁件的氧化处理俗称发蓝(发黑),多采用碱性氧化剂,主要成分是NaHO,当其他的组分不同时,产生的颜色就有不同(材料不同时也会变化)
发蓝工艺是为防止钢铁工件的腐蚀生锈、增加零件表面美观的方法;常温发蓝与传统的高温发蓝相比具有:节能(不加热);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发蓝时间仅需2-5分钟;综合成本大大降低;无有害气体排出;对钢型号,含炭量适应性大。本剂使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投资少,发蓝膜结合力好,溶液稳定,使用寿命长。 用于弹簧、齿轮、兵器、枪械、光学仪表、链条、油咀油泵、轴承、标准件、五金工具、阀门水泵、机械零件等各种不允许电镀或油漆加工的精密机械的防护和装饰。用该产品节能、节水、省电,不污染环境,是标准件行业流水线作业的理想配套产品。适用于钢铁机械加工件、铸、锻件的氧化发蓝。

网友:
调质不说了,楼上说得够多了,一般需简单防锈处理的钢件零件(如外露端盖),在技术要求里写“表面黑色发蓝”,至于具体表面颜色,由热处理厂温度的控制决定,一般为黑色,好像也没什么人去追究具体的颜色的。

网友:
发蓝(发黑)与镀铬相比不止是便宜,二个是不同的概念,处理后的尺寸不一样了,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2010-06-01):
我估计到最后都是黑的

网友:
赞成楼上说法: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处理。只是叫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