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ANUC0-D里怎么车多头螺纹?

楼主(2010-04-21):
因为工作需要要车多头螺纹,但我没有接触过!就是想看下有没有哪个师傅可以教教我 !+我QQ286695053或发个短信给我我号码15055101501回电!   谢谢!急需!!!!!!!!!!!

网友:
车螺纹?好久没做过了,,,
我依稀记得好象有种方法是这样的,
先以导程(螺距乘多线螺纹的线数)车正常螺纹
然后在以导程/线数的螺距做螺纹

网友:
不过你用G76应该更简单吧
上述的方法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你还是拿G76做比较有把握点
G76P-Q-R
G76X-Z-R-P-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