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时的过定义问题

楼主(2010-04-21):
在装配一个零件和底座的时候出现过定义的问题。零件的下表面我画了三个直径为2的孔(不共线),底座上有三个同样位置直径为2的通孔,我用零件上孔的边线和底座上孔的边线进行重合配合,对第一个孔没问题,第二个孔就出现过定义,而用零件上孔的边线和底座上孔的圆弧进行配合,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是为什么?谢谢!另外请问应该如何避免过定义?因为如果只装配了一个孔,零件依然是可以旋转的。

网友:
试试用基准面定义配合,能用面进行配合的最好不要用线进行配合。零件建模的时候要先考虑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指的是用面平行或者垂直进行配合?好的,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如果用孔来装配的话,一般来说应该选择同心作为约束条件,而不是通过圆弧线重合来约束,这也符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操作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记下了。

网友:
4楼正解。是方法问题,建模没错。

网友:
先配合一个孔以后
利用边线配合就好了

不过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倒没出现过

网友:
会不会是孔的位置或大小有细微的偏差?把精度调成0.000000试试看,是不是出现尾数了

网友(2010-11-03):
主要是,看你的具体问题。许多是你的疏忽造成的。还有就是你的配合要符合六点定位的原则。不能过定位,欠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