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的牌号

楼主(2010-04-21):
汽油的牌号和规格
GB 179302006 《车用汽油》按研究法辛烷值( RoN )将我国车用汽油分为 90 号、 93 号、 97 3 个牌号。牌号表示中,数字表示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
汽油的选择与使用:
1.
汽油的选择

按汽车使用说明书或国内外汽油轿车用油标号推荐表选择。
根据汽车发动机压缩比选择。在没有使用说明书时,可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等因素来选择汽油牌号。一般说来,压缩比高的,爆燃倾向严重,应选用辛烷值较高的汽油。
根据使用条件选择。注意季节变化、车辆使用地区变化等外界条件改变对汽油选择的影响。如冬季应选择蒸气压较大的汽油,夏季应选择蒸气压较小的汽油;高原地区
选择蒸气压较小的汽油。
2.汽油使用的注意事项
1)发动机长期使用后,由于燃烧室积炭,水套积垢等原因,使压缩比等因素发生变化,爆燃倾向增加,此时应及时维护发动机,如压缩比变了原牌号汽油不能满足需要,可考虑更换汽油牌号。
2)原用低牌号汽油改用高牌号汽油时,可把点火提前角适当提前,以发挥高牌号汽油优良胜能;反之,点火提前角适当推后,以免发生爆燃。
3)在炎热的夏季或高原地区,由于气温高,气压低,易发生气阻,应加强发动机散热,使油管和汽油泵隔热,或者换用饱和蒸气压低的汽油。
4)汽车从平原驶到高原地区后,可换用较低辛烷值汽油,或适当调前点火提前角。
5)汽油不能掺入煤油或柴油,后者蒸发性和抗爆性差,会引起爆燃和严重破坏发动机润滑,导致发动机损坏。
6)不要使用长期存放变质的汽油,否则结胶、积炭严重,这对电喷发动机工作的影响更大,同时,应尽可能加满油箱,以避免蒸发损失。
7)汽油易燃、易爆、易产生静电,使用中要注意安全。
8)不能用塑料桶装汽油,不同牌号不能混放.

网友:
辛烷值与爆燃是什么关系,想知道呢

网友:
记不清了
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2010-05-25):
汽油辛烷值是汽油在稀混合气情况下抗爆性的表示单位。在数值上等于在规定条件下与试样抗爆性相同时的标准燃料中所含异辛烷的体积百分数。
车用汽油的牌号是按照辛烷值区分的。辛烷值是表示汽化器式发动机燃料的抗爆性能好坏的一项重要指标,列于车用汽油规格的首项。汽油的辛烷值越高,抗爆性就越好,发动机就可以用更高的压缩比。也就是说,如果炼油厂生产的汽油的辛烷值不断提高,则汽车制造厂可随之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这样既可提高发动机功率,增加行车里程数,又可节约燃料,对提高汽油的动力经济性能有重要的意义。
爆燃就是进入发动机的混合气没有经过火花塞点火而是通过压缩提前燃烧,爆燃对发动机损害很大,应尽量避免,爆燃产生的原因有点火时间过早或过晚、发动机温度过高、燃油标号不符等。爆燃的产生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增加油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爆燃时发动机点火是不正常的,一般提前,也就是说在火花塞还没有点火,而燃烧室里面的混合气已经燃烧了,往往爆燃还会伴随着敲缸。

网友(2010-10-24):
继续啊,谢谢分享。辛烷值与爆燃是什么关系,想知道呢

网友:
根据压缩比确定汽油牌号已经意义不大,现在有些型号乘用车的压缩比已经超过11,可是说明书仍然用93号汽油。
降低汽油标号的方法有两种:调整点火提前角、改变空燃比。

网友:
继续啊,谢谢分享。好东西啊

网友:
汽车发动机是通过控制进气量来控制转速的,因为平时发动机工况一般都是在中、低速动转,汽缸内很难吸满,所以设计压缩比为11:1的发动机很少能达到这个值,所以选用汽油可以用93#。
另外,爆燃并不单是在火花塞不工作的时候燃烧,还有燃烧时出现了两个以上的燃点,并行成的冲击波。不小心加注低牌号汽油的汽车就经常会在加速或急加速时出现。这时就是因为加速时进气量加大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