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用过或者了解沈阳产的EL6140电子车床

楼主(2010-04-21):
前几天, 有个发小,想买台数控车,拿着厂家的宣传材料来问我,我一看是沈阳一机的,型号是“EL6140”电子车床。他问我电子车床与数控车床有什么区别,我说不知道。我还看到那台床子用的是广数928TF系统的。我到广数的网站上去看了看,没有928TF这个系统啊。请问各位老师,电子车床与数控车床是一样的吗?还有这个广数928TF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啊?
    谢谢大家啦。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我在沈阳机床的网站上也没看到有相应的介绍。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希望得到老师的解答。

网友:
EL电子车床是没见过,,,按照对电的理解应该是机床的控制方式是用电子管之类的元器件做的,而数控车床是用数字信号发出脉冲 改变它的频率,,,只了解这么点...

网友:
如果音箱功放之类的那应是电子管的更发烧,,,

网友:
像机床的话,,比如主轴的转速是用什么控制的(数控就可能用到变频器,,电子的估计是几挡固定的转速

网友:
要是有电子机床的话也想了解下~知者解其惑

楼主:
在下在这里多谢“wtuwfn ”及“肖仁德 ”两位老师的热心解答。谢谢啦。

网友:
沈阳的我只知道有e-ca6140,你说的型号还真没听说过,就是简易数控,主轴箱和普通的一样。丝杆换成滚珠的,刀架电动的,系统用数控系统。相当于普车改数控差不多。机床罩子很好,简单易用,感觉比8万多的CK好用。上卸活那叫一个方便

楼主:
沈阳的我只知道有e-ca6140,你说的型号还真没听说过,就是简易数控,主轴箱和普通的一样。丝杆换成滚珠的, ...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luzhengyuan ”的热心回复。你说的那个E-CA6140我也用过。确实很好用的。尢其是上下活的时候,比起一些全封闭设计的数控车来说,方便多了。
谢谢啦。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网友(2011-04-25):
我也想入手这款,不是很了解,据说等于普车改的简易数控,动力比一般数控充沛,但是系统比较老,而且相对价格不便宜

网友:
沈阳一机的网站有介绍,但是比较简单,应该是低端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