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安装和拆卸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0-04-22):
成对角接触轴承在安装时有背靠背和面对面的安装形式。

现涉及到轴承的安装和拆卸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在设计时如何考虑拆卸工艺呢?

对于面对面的安装,所设计的结构如附图所示,轴采用偏紧的过渡配合,而孔则采用偏松的过渡配合,这个配合公差是否选择合理(备注,零件为单件生产)

考虑到拆卸方便,轴端设置一定的槽口以便于拆卸。另外,为了顺利拆卸,还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温度影响,面对面安装形式容易造成温升后轴承卡死,因此想换成背靠背的安装形式。

对于背靠背的安装,所设计的结构如附图所示,轴采用偏松的过渡配合,而孔采用偏紧的过渡配合,但发现装配和拆卸过程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在设计是如何考虑呢?请教高手解答。

另外,轴承安装时不能用油浴加热,结构中不能有任何油脂的东西。(轴承用的是固体润滑轴承。),如果考虑分离式的角接触轴承,设计时又如何考虑呢?

网友:
就我个人而言,轴承在安装和拆卸过程中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不可能用手推推就进去或出来了啊,毕竟与轴或孔的配合都要稍微紧一些才行的,安装或拆卸困难是正常的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的感觉,等楼下拍砖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实际~~~我坐下来听师傅答案~~~~`

网友:
所谓轴系,一般都是先把零件装到轴上,固定好,然后再往机架孔里安装,再固定。第一个的轴承安装孔很不舒服啊,只要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这样安装省结构。我们这的老头教我们,为了方便加工,一般轴承孔都是光孔,没孔肩的,然后加端盖固定,而切轴承都有内外两个隔圈,调整隔圈来调整轴承间隙。

网友:
楼上正解,我的朋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网友:
楼主的轴承需要经常拆卸吗?图上的盘型螺母或轴上的台阶可否整成轴承端盖?这样是否会好些呢。自己的意见,呵呵

网友:
拆卸轴承可采用三爪丝杠拉马

网友:
这类轴承不宜经常拆卸,每次拆装都会损伤到轴承的精度和寿命。除非是为了更换新轴承,此时当然不必考虑旧轴承会不会损伤。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这几天的实际装配也总结了些规律了。

台阶对于有些结构来说是必需的,另外一个位置不允许你有操作空间。

角接触轴承面对面安装时,轴承外圈和壳体孔配合关系可以是为间隙配合的,这个间隙配合不宜过大,应该选用H/h 的配合公差比较合适。也许有人要说到间隙配合时轴承外圈会随轴系转动而转动,导致磨外圈,实际上角接触轴承的游隙较大,在端盖未压紧时确实会出现外圈随之滚动的问题。但进行轴承预紧后,外圈是不会转的。我这里说的情况仅限于低速,高速我没有实践过。

拆轴承确实比较麻烦,在结构上需要进行设计,方法之一就是加拆轴承螺钉孔,方法之二就是台阶处豁3个口子,可以用专用的工装或拉马取出,如果是过盈量较大的需要用热胀方法。

据说,一般配合的小零件的过盈量控制在1丝左右,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拆卸了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螺母上那个斜向的得孔是锁紧螺母的吗?

网友:
一般P4级以上的拆卸就最好不用了,除非没有备件,临时凑合,因为角接触球轴承精度很高,怎么拆卸对轴承的精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装配轴承买一个磁感应加热器就好了,我就买了一个FAG得,方便的要死,这年代还用什么油浴加热,落后了。另外每组轴承之间的调整隔套都是很讲究的。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FAG的工程师,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请教喽!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角接触球轴承的精度为什么很高,打个比方,同样普通级,角接触就一定比深沟球的精度高吗?如果高,请问高在哪里,是旋转精度高还是尺寸精度高?

网友(点评):
另外磁感应加热器能加热多大的轴承?

网友:
这个问题很高深!看不懂!

网友:
10楼的方法很好,安装和拆卸都非常方便。赞

网友(2014-06-22):
轴承座孔有凸台,镗孔时就得转向,二次装夹同轴度较难保证。
改为直孔,用衬套也许更方便些。

网友:
我觉得加不加轴肩也分不同的工作状态,有些需要上下移动,并且要上边受力的话可能轴肩好点,但是确实更换轴承太了,一不小心就散,一般加内外隔离圈比较好,转速高的情况下还是要内外隔离圈根据吐出量来调整调整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拆卸了

是通过轴件预留台阶来实现?

轴肩预留台阶

轴肩预留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