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配置 确实很蹊跷古怪的搞法

楼主(2010-04-22):
PLC 能够接上 热敏打印机 和文本显示器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人能玩的出来 ??

我是很想不明白 也找一些人问过 都不明白  现在 我就想找个明白是怎么玩的

请教一二!!

望赐教!!!!!

要是在深圳 东莞最好 可以一边喝酒一边聊

网友:
接文本顯示器是沒有問題,接打印機也見過,但是自己沒玩過,有機會研究一下,應該可以弄出來的

网友:
为什么楼主认为古怪呢?
假如是PLC接文本,文本再接打印机,楼主才觉得正常吗?

网友:
螺旋大侠,PLC接打印机,报表、曲线、汉字都能打吗,走的什么协议?
大侠实战时那个牌子的PLC?

网友:
协议和打印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要搞这个方案,对通讯要非常熟悉才行,一般的家伙平时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东西,都用现成的。
是问俺用什么PLC吗?
俺用的都很简单,牌子到很多,用过S7-300,200,FANUC(人家坚持叫PMC),欧姆龙,三菱。客户要什么,俺就用什么,不会,叫供货商来,提供资料,一般就可以,因为很简单,主要是逻辑控制。

楼主:
这玩意也就打印个 数字 汉字 字母  不打印别的

网友:
龙久大侠,目前你的也打印汉字了?
那口是并口?还是什么口?

楼主:
回斑竹  小的现在什么口也没有

正在研究这个玩意怎么玩。。。。。。。。。。。。。。。

你能否给个电话我 想向你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