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如何维修

楼主(2010-04-22):
我厂有一个旧铣床分度头分度,手柄空行程大,摇过几个孔卡盘才转,不知道如何修理,和调整,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发个附件你看一下,可能有用.

网友:
没用的资料!花掉我3个点!做人要厚到啊~

网友:
哥们,应该是分度头里面的传动齿轮的间隙太大了,或者是传动的键滚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分度头中的蜗轮蜗杆副磨损了。该蜗轮蜗杆副的精度要求较高,自制的话恐怕达不到,买新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分度头中的蜗轮蜗杆副磨损了,买新的吧

网友:
蜗轮副的间隙可以调整的,在分度头手柄的对后面,松开腰型槽的紧固螺丝,转动腰型盘调整间隙到合适为止。

网友:
把它拆开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
如果是蜗杆蜗轮副的间隙,应该是可以调好的;但如果是蜗轮与轴的键槽间隙,则应该拆开修修。

网友(2010-06-08):
蜗轮蜗杆的间隙调整到什么状况为好呢,我的分度头间隙有4格。

网友(2012-01-25):
更换内部组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