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阻力---请教

楼主(2010-04-22):
请教各位高手
管道长度为85.5米,高度为4m,在管道上有4个弯头的DN100钢管管道的阻力是多少?

网友:
不明白,是指管道内流体的阻力计算吗?

网友:
根据流体的不同,有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具体算法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