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角接触轴承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0-04-22):
以前没怎么太接触过这种轴承.有下面几个问题哪位大大给回答下.
1.双联角接触轴承是不是从厂家买来就是已经预紧好了的? 用户只要直接安装就好了?
2.双联角接触轴承有面对面和背对背两种,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先谢过...

网友:
在这里的面对面、背对背装配,又可以说成是O型装配或X型装配。
怎么去理解这个面对面呢,记住:外圈窄的为面。
你应该也知道吧,角接触轴承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个接触角度,这个接触角度就是外圈这个窄面存在,给滚动体一个与轴向有一个夹角的力。这角就是常说的接触角。
那么在安装时要求轴承对中,轴承的游隙还是要自己去调的。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基本理论部分肯定是对的,后面的解决办法只是个建议,不见得真的要去难为供货商,哈哈

网友:
我还有个疑问 角接触球轴承的轴向游隙调整到多少合适呢 谁知道这方面的资料帮忙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理想状态下,轴承游隙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轴承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时不存在游隙的。那么由于加工的误差或其他原因导致轴承存在游隙。
在实际的工作中怎么去理解这个游隙呢?
轴承的内圈和外圈在工作时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不论是轴转还是空转)
那么由于热涨冷缩,轴承这个游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轴承调游隙大都是由于轴承不正常发热和噪声很大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至于调大调小,还是调多少,我感觉就是经验的问题,老师傅来调轴承经常说:“1道儿,2道儿的事!”

网友:
以前没怎么太接触过这种轴承.有下面几个问题哪位大大给回答下.
1.双联角接触轴承是不是从厂家买来就是已经预紧好了的? 用户只要直接安装就好了?
2.双联角接触轴承有面对面和背对背两种,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
引用 网友B:

1、双联角接触轴承,出厂时已经设定好预紧。在轴承的后缀里有相应的代号表示。
         机床类精密用的,一般用L表示轻预紧,M表示中预紧,H表示重预紧。
         一般机械行业,如FAG的通用配对角接触球轴承,用UA表示轴向小游隙,UO表示轴向零游隙,UL表示轴向小游隙。

2、背对背一般称为O 型,面对面一般称为X 型布置。正如楼上所说,外圈厚端称为背,薄端称为面。背对背就是两个外圈的厚端靠一起,面对面就是两个轴承外圈薄端靠一起,背与面靠一起称为串联安装。
         基本特性。在O 型布置中,压力线和轴线所交的圆锥顶点朝向外侧;在X 型布置中,圆锥顶点朝向内侧。O 型布置轴承两载荷作用中心的距离比X 型的大。因此, O 型布置的抗倾覆能力较强。

3、在设定轴向游隙时,必须考虑热膨胀的影响。

          在X 型布置中,轴和轴承座之间的温差总会使轴承游隙减小( 前提条件:轴与轴承座的材料相同,内圈与轴温度相同,外圈与整个轴承座温度相同)。

          O 型布置方式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两端轴承的压力线和轴线所交的圆锥顶点,即轴承外圈滚道延长线与轴承轴线的交点重合时:轴承游隙就不受影响。
                当两轴承距离较近,压力线和轴线所交的圆锥顶点互相交错时:轴承内部轴向游隙会随热膨胀的增加而减小。
                当两轴承距离较大,压力线和轴线所交的圆锥顶点不相交时:轴承内部轴向游隙会随热膨胀的增加而增大。

轴承向游隙设多少适合,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不能给你一个具体值。

插不了图片,建议去翻一下轴承样本,里面会有详细的解说。论坛里有轴承样本下载。

(本次回复部分引用FAG样本手册内容)

网友:
FAG标准是对于内径小于等于100mm的轴承,外环拧紧前的间隙0.01-0.03mm;内径大于100mm,0.02-0.04mm。

网友(2012-12-21):
这没有一个定值,每家的轴承给的数据也不一定相同,好像也没有给,经验很重要,边装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