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知识

楼主(2010-04-22):
编码器为传感器(Sensor)类的一种,主要用来侦测机械运动的速度、位置、角度、距离或计数,除了应用在产业机械外,许多的马达控制如伺服马达、BLDC伺服马达均需配备编码器以供马达控制器作为换相、速度及位置的检出所以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根据检测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分为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光电编码器是利用光栅衍射原理实现位移数字变换的,从50年代开始应用于机床和计算仪器,因其结构简单、计量精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在国内外受到重视和推广,在精密定位、速度、长度、加速度、振动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增量式编码器特点:
增量式编码器转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计数起点任意设定,可实现多圈无限累加和测量。编码器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脉冲数由编码器光栅的线数决定。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利用 90 度相位差的 AB 两路信号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辨率编码器 1 o+ I4

绝对式编码器特点 z
绝对式编码器有与位置相对应的代码输出,通常为二进制码或 BCD 码。从代码数大小的变化可以判别正反方向和位移所处的位置,绝对零位代码还可以用于停电位置记忆。绝对式编码器的测量范围常规为 0—360 度。

网友:
想知道详细点,,,,,,,,,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数控机床用的应该是增量编码器。。。每次开机回原点就是这个道理了,找到圆光珊的起点。。。绝对编码器测量范围是只有360度吗?觉得不应该吧?      光电编码器就是圆光珊。。。直线光栅用的也蛮多的 。。。三坐标常用反射光栅,稳定性好,主要要防灰尘,我在想 多关节三坐标测量是不是用圆光珊啊。。。

网友:
我这边的液压机械多得很多,不过就是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还望有跟详细的资料可供下载

网友:
想知道详细点,,,,,,,,,望楼主不吝赐教。能不能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