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对夹式止回阀???

楼主(2010-04-22):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对夹式止回阀???没有轴端露在外面。

网友:
从表面应该是看不出来的,擦擦灰尽量找到标号吧!
# S" O% x3 l) c0 ?要不就测一下,去查!

网友:
看看管路管径了!与管径相配的了!都是公称多少的!例如:DN25  PN40  温度200度!我们厂也用这种的!

网友:
伸缩式的没有轴端在外面的,旋启式的有轴端在外面.

网友:
见过装在水泵出水处鼓状的真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