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选型,用气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0-04-22):
小弟选型空压机,由于以前没接触过,很陌生,不知道该怎么选,麻烦哪位大侠帮帮忙。
主要用来吹滤网上粘的泥沙,以便被泥土堵塞的滤网重新具备过滤能力。
另外,还有该选用什么类型的空压机,也请大家帮忙

楼主:
http://www.jixiezhijia.cn/html/jixiesheji/shejianli/2010/0312/2532.html。。网上有,应该是这个吧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这里边没有我的设备的压力和气量的参考

网友:
你如果只是用来吹出滤网上的泥沙的话表明你对压缩空气的质量并无较高要求,那你可选范围很广。建议选用低压低流量机型即可。
下列给予相关机型参考数具
产气压力:0.6MPA---0.8MPA
功率:55KW
风冷机型首选。(个人理由:风冷机型比较方便,虽然容易脏,但清洁起来也较方便。而且如果有漏点也比水冷机型较容易发现)
鉴于你对压缩空气质量要求较低,可选国产机。维修方便且便宜

网友:
压力0.6---0.8MPA相应的流量为10M3/H----15M3/H.
如果你一点要求也没有那就直接买一台产压为8MPA的可移动活塞压缩机把

网友:
楼上的2位朋友!不懂不要乱说,这样不好。

网友:
不知道 我也没接触过 但是进来看看学学

网友(2019-05-30):
你要先知道你需要多大气量和出气压力,才能满足带动泥沙。所以泥沙的阻力你得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