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液体敏感的控制器

楼主(2010-04-22):
请问有没有这样一种控制器:
控制要求如下:在内径20mm左右的金属软管中有水流过时,电机保持运行。
当管内没有水流过时电机停止。

网友(2010-10-20):
想下载点资料,要威望没办法。
无聊,更贴,赚点威望!!!

网友:
电容式水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是采用测量电容的变化来测量液面的高低的。它是一根金属棒插入盛液容器内,金属棒作为电容的一个极,容器壁作为电容的另一极。
 两电极间的介质即为液体及其上面的气体。由于液体的介电常数ε1和液面上的介电常数ε2不同,比如:ε1>ε2,则当液位升高时,两电极间总的介电常数值随之加大因而电容量增大。反之当液位下降,ε值减小,电容量也减小。
  所以,可通过两电极间的电容量的变化来测量液位的高低。电容液位计的灵敏度主要取决于两种介电常数的差值,而且,只有ε1和ε2的恒定才能保证液位测量准确,因被测介质具有导电性,所以金属棒电极都有绝缘层覆盖。电容液位计体积小,容易实现远传和调节,适用于具有腐蚀性和高压的介质的液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