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液体敏感的控制器---请教

楼主(2010-04-22):
请问有没有这样一种控制器:
控制要求如下:在内径20mm左右的金属软管中有水流过时,电机保持运行。
当管内没有水流过时电机停止。

网友:
没什么经验。。。参考一下燃气热水器的点火装置。。。。不知道是不是很可笑啊。。。

楼主:
谢楼上提醒

我去找个来看看!

网友:
找个测水的传感器就好了,这个食品行业用的很多
剩下的就一个PLC的简单程序了。

楼主:
谢版主,回去补习PLC。。。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看看家用增压泵的水流开关

网友:
接个漏水感应开关就行了,开关与软管之间做好绝缘,另一面接在软管壁上,通了就有水,不同就没水。用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