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的主轴设计---请教

楼主(2010-04-22):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前边用两个7216角接触轴承是面对面结构,后边用两个7211角接触轴承,主轴如可设计好,要求转速不高才2千转.用什么方法调整及固定轴承.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简单的,最好上个图吧,

网友:
应该简单  两组的话一组定位即可 另一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