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厂家能生产这种设备?

楼主(2010-04-22):
各位师兄师姐好,我们想生产这个产品,该产品由上下两层塑料薄膜一次热粘合后组成一条盘曲的导水管 , 产品见附图,薄膜厚度为0.5-- 0.1mm 。不知用什么样的设备制造, 哪个厂家能生产这种设备?希望得到各位师兄师姐热心帮助,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
主要看你打算出多少米?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干了

网友:
这种设备应该有生产的吧,怎么三天了还没几个人回复楼主嘞?呵呵,顶起楼主

网友:
一楼说的有道理,工艺难度不高,问题是效益

网友:
可否采用如下工艺:
叠加2层塑料片-> 模具压合->一端吹气成型->模具加热塑胶连接->卸压->开模取产品

如果两端没有特殊接口形状要求,或可以另外加连接管,则可考虑辊筒连续生产的形式,即薄膜可以采用卷料形式,效率将大大提高。  可参照一下吹涨板的生产形式

网友:
什么塑料薄膜啊?PP?PE?OPP?PVC?............................

网友(2010-12-30):
需要大批量的生产才有人做

网友:
难度不大,只有价钱合适的话,应该有人加工

网友:
应该可以做吧,直接找厂家问问吧

网友:
你还是别想了,勉强做了,也没法看,表面会抽的跟老太太的脸一样。
比较靠谱的做法是不用骨架把管固定住,然后在骨架上蒙一层膜。
曲管有些太粗了,很难盘成这个样子。

网友:
弯管是什么材料,是放进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