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怎么用长仿宋体?

楼主(2010-04-22):
我以前画图一直用宋体,不太美观,请教一下CAD里面怎么用长仿宋体

网友:
你电脑里有没有这个字体?如果没有,那还得安装,如果有,那就新建个“长仿宋体”的文字样式后,选中你要设置成这种字体的文字,再在“文字样式”下拉列表那里点选你刚新建的那个样式名,文字就改成“长仿宋体”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里没有这种字体就得到网上下载.只要将字体文件粘贴到 C:\WINDOWS\Fonts (或: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字体) 文件夹下,就可在"多行文字"或按2楼的方法找到该字体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醒!多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了,使我也学到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