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SP中如何实现将变量作为文字输出到屏幕上

楼主(2010-04-22):
如下图所示我想在等号后显示一个变量的值,请问该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
如下图所示我想在等号后显示一个变量的值,请问该用什么函数呢???! f.

楼主:
楼上的不知道就不要灌水骗积分了!!!!!!

楼主:
难道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0-08-15):
也许对你有用
  ;;;;;;;;;;;;;;;;;;;;;;;打印参数开始
          (setq pta (polar pt (dtr 90) (+ 10 (* (- n 1.0) disY))))
           (setq pta1 (polar pt (dtr 90) (+ 15 (* (- n 1.0) disY))))
  (setq dmin(rtos  dmin 2 2))
  (setq dX(rtos  dX 2 2))
  (setq dy (rtos  dy 2 2))
  (setq dmax(rtos  dmax 2 2))
  (setq disx(rtos  disx 2 2))
  (setq disy(rtos  disy 2 2))      ;(getstring "\按任意键继续》》》》》》》"))
  (setq nx (itoa  nx ))
  (setq ny (itoa ny  ))
  (setq a (rtos  a 2 2))
  (setq pt1 (rtos (car  pt ) 2 2))
  (setq pt2 (rtos (cadr  pt ) 2 2))
  (setq pt3 (rtos (caddr  pt ) 2 2))
  (command "text" "j""bl" pta1 3.0 0 (strcat  "BTld"dmin"rd"dx"lt"dy "rt"dmax"x"disx"y"disy))
  (command "text" "j""bl" pta 3.0 0 (strcat  "nx"nx"ny"ny"a" a"pt"  pt1 "x"pt2"x" pt3  ))
  ;;;;;;;;;;;;;;;;;;;;;;;打印参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