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使用一段时间,调定的压力会减小,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22):
减压阀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调定的压力会减小,一般是什么原因?油品不达标,阀芯卡阻,阀芯磨损等等吗?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就会松动啊?!!!

网友:
普通减压阀的压力是靠弹簧来调定的,我想楼主说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随着油温的变化,液动力相应变化而引起的

网友:
普通减压阀的压力是靠弹簧来调定的,我想楼主说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随着油温的变化,液动力相应变化而引起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我觉得也是减压阀所受的环境引起内部的变化,跟质量有关系

网友:
滴水都可以穿石,那么高的流速通过那么小的空,能不磨损吗?

网友:
是不是阀芯磨损啊??

网友:
鑄鐵制,傳統式阀芯磨损是會發生,但平衡式插裝閥,機率不高,內外硬度都60度C左右,一般彈簧都經過兩次壓縮

网友:
你这个减压阀是直动式的还是先导式的?直动式的比较灵敏,先导式的调压比较稳定。

网友:
这个减压阀在哪个位置?主路上的要看看是不是其它阀内泄大。

楼主:
该阀在主回路上,在换向阀的前面,没有大的泄漏阀。

网友(2012-01-10):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减压阀的弹簧压力值在变,就是弹簧再使用一段时间后压力值会变小。

网友:
1.可考虑弹簧塑变引起,
2 p* }; @3 a% J8 [2.调压螺母松动,9 N3 x3 K6 Z4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