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M33X2

楼主(2010-04-22):
FANUC系统加工M33X2    长度14
                   为什么最后2牙不环规不过(有退刀槽.环规检测合格 )
                   程序:
                              G0    X34     Z2
                            G92    X31.8   z-13.8 F2
                                      X31.2
                                      X30.7
                                      X30.5
                                      X30.4
                           卡尺测试最后1个牙底径为30.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机械刀加工至最后2牙有退刀现象......

网友:
退刀槽多宽?最少的2毫米多

楼主:
2.5退刀槽     与参数有关?

网友:
G0 X34 Z3试试 。如果不行多跑一刀X30.4

网友:
是不是参数退尾设置有关

楼主:
应该是  第一次遇见这问题

网友:
螺纹退刀槽的  问题  把槽径往下车   或者把螺纹刀在往里走点 就OK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新系统 参数(G92)设置退尾远
G32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