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拆泵可做到先清洁再加油,谁能做到?

楼主(2010-04-22):
我公司 有一台立式水泵,水泵轴承采用壳式密封装配方法。端盖有一润滑点。问题就在于该装配方法虽然可以持续润滑,但是设备长时间不用或者负荷过大的情况下润滑油容易干涸,而且散热性差。当需要加注新的润滑脂就必须把内部清干净(主要指已干涸的油脂),但该轴承采用壳式密封装配,没有泄油孔(应属于设计缺陷)。润滑油易进不易出。如果采用拆卸端盖清理加油方法太繁杂了。因为那样的话要先把重达300多公斤的电机拆掉,再把水泵解体~~~最后才能拆掉轴承端盖,如果这样加油的话太恐怖了。八台水泵严格按照润滑周期保养的话2000小时加一次油·····水泵没用坏已经拆坏了。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不用拆泵可做到先清洁再加油,比如可用某种清洗剂脱油脂·····

网友:
设备改造!正好赶着五一!
做个出油口吧!

网友:
严重赞同楼上的,在恰当部位用手枪钻打个孔,密封做好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同意以上两位的说法,辛苦一次,幸福多年

网友:
是呀,有的电机也是这样的,有润滑油嘴,没有泄油孔,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也打泄油孔吗?

网友:
同意,非常使用,最好在新打的孔上攻上丝,用螺丝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