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滚珠丝杠和丝母的间隙太大,怎么换滚珠?

楼主(2010-04-22):
请教
数控车床滚珠丝杠和丝母的间隙太大想换滚珠,问下怎么换

网友:
1,看你用的丝杠是哪种循环的,内循环\外循环\端盖循环\端塞循环,几种螺母的装配方式不一样
2,除了外循环外,其他的循环都要把丝杠整个拆下来换,外循环插管的可以不用拆下来
3,旋下螺母,倒出钢珠,擦干净,测量一下钢珠的直径,然后找比目前钢珠大0.01左右的钢珠换上,注意不要弄错回流道,用黄油粘上去,如果还是感觉小再换更大的.
4,装回螺母时要使用假轴,就是一个圆筒,内直径比你的轴端大一些,0.1~0.2,外直径比丝杠的根直径小一些,0.1~0.2,长度比螺母稍长一些
5,对准螺纹顶住旋进去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好专业啊,高手

网友:
厉害啊 我们公司的老师傅都说滚珠丝杆滚珠跑出来就装不上去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师傅,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以后好有问题再请教,不好意思啊,我的QQ958994720

网友:
不一定一定要换滚珠的啊,再施加预紧力消除间隙即可,自己换的弹珠寿命也长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使用的是双螺母的丝杠的确可以通过增加两个螺母之间预压片的厚度来加大预压、减少背隙的,不过预压片不是好做的东西,材料要轴承钢,而且两面还要磨的平行度非常的好,若偏了,螺母就会不顺,一般建议我们现场还是不要动它,除非厂家来人。换钢珠其实只要把握住要点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也确实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因为丝杠的珠道还是会磨损的,丝杠的珠道一旦达到疲劳寿命(点蚀或表面剥离),就没的救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滚珠丝杠不只是双螺母这一种结构,只是这种比较常见,很多种类的滚珠丝杠都有预紧力调节机构,制造时调节机构都是在实测预紧力后调节完成的。我们单位的丝杠都是外发修理的,而且最多也只能修一次。如果自己修的话,只是救救急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滚珠丝杠若从单双螺母分就只有单螺母和双螺母两种呀~~还有其他的螺母吗?单螺母有两种预压调整方式,偏移导程和加大钢珠,双螺母可以通过预压片做拉伸或压缩预压,当然还有比较怪异的,NSK有中间用类似弹簧的,还有用螺纹的,用螺纹的这种当你觉得预压小了可以自己拧一拧就紧了,当然这两种都是比较少见的,价格不菲

网友:
呵呵,丝杠有什么问题找我啊,加我QQ1179210920。尤其是数控加工中心上用的丝杠

网友(2015-03-10):
如果是硬轨卧式加工中心反向间隙大,调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