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的单作用空心柱塞液压缸。

楼主(2010-04-22):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加工上的困难?谢谢!file:///C:/DOCUME~1/徐栋卫/LOCALS~1/Temp/5YIRKUSPJ$LIJQ}@UONN45X.jpg

楼主: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能放大一点吗?!

网友:
加工并不难
请问:你件6损坏后怎么去更换

网友:
设计密封形式过于复杂,不利于检修及安装!

网友:
焊接易引起变形,同心不好保证,6损坏不易更换,加工难度不大,但安装和维护麻烦就大了

网友:
没有看到  图挂了?  有下载链接么?

楼主(2010-06-05):
由于最近比较忙,很后悔没有关注论坛,现在正在安装现在确实遇到版主说的问题,密封圈很难安装,即使安装后安装活塞时容易把密封圈挤坏(配合也比较紧),后来索性没有装油封只安装了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