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液压缸符合制造要求不?

楼主(2010-04-23):
我需要一只推力油缸,使用数据为:缸径120mm,安装尺寸最短3950mm,最长7320mm。负载最大133500N。想请教:最长最短满足生产制造标准吗?(能制造出来并满足要求吗?)

网友:
能够满足要求,系统压力为12MPa,就能满足推力要求,液压缸的行程为:7320-3950=3370,不过这么长的缸加工要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汽车起重机伸缩臂油缸8M行程都很常见

网友:
我们用过的油缸有14米多呢 你这个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另加工这样一根油缸目前得多少银子?

网友:
理论上可以制造,但是长径比这么大有很多细节问题,不同的实现方式成本也不同。

网友:
这样的缸完全可以制造出来!
% S9 t( t) t7 p+ V   说到花银子,那要考虑到很多问题了,密封件采用国产或进口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