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4刃铣刀的加工

楼主(2010-04-23):
想问一下大家对4忍平底铣刀有什么了解,这几天在做铜板材 ,铣一些凹槽, 及深孔,  以前我都是用2刃的普通白钢刀铣刀没什么问题 ,这两天我换成4T-20的钨钢铣刀做,第一把是在下Z深度的时候断掉的...
    第二次铣深40MM 宽22 长50的内槽断了两把,铜材加工性能很好,速度也快F500多,以前没什么事情 ,换了刀就出事,我还罚了200多块钱,说我总是不按他们加工方法走,总是走自己的歪门邪道.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普通两刃塑形好让刀  ,刀是没断  ,磨损的很快不说,表面也是相当的粗糙,我做了几个好的,4刃的钨钢刀光的侧壁是相当的亮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铜屑全部跟切削液混在一起,铣槽的时候声音很响,我看了一下刀路是逆铣G2,会不会是刀在最底部排屑向前的造成刀具逆向受力很大呢,每次下深度是4两毫米 ,是在最底深度断的 ,下刀位置是空的,中间都是空的,侧壁和底部离实际尺寸也就3毫米的余量!又是批量,加工的时间也长,不可能一直对着工件吹,
   请大家发表一些加工方法,解决一下我这个断刀的问题, 以求 ,共同进步!!!最想知道,刀具使用的一些适应范围及主要事项!!!包括, 对铣孔的直径14-20 T型槽刀(2.0-3.5齿厚)的使用,    我希望看到的我发贴同行给我一些启发!
                                        谢谢!

网友:
以前我一般只用到3刃的刀,一是3刃的适合手工磨刀,4刃刀根本没办法磨(以前没有磨刀机,也没有专用砂轮)。

网友:
感觉4个刃是被墩折的。。楼主拍个照片上来大家好分析原因啊

网友:
铜材加工性能是很好,但你的钨钢铣刀排屑不好,四个刃的要比二个刃的容屑空间小很多,所以会断刀。
建议楼主还是执行工艺文件规定的刀具和工艺参数,要改也得先与有关人员沟通,随意改动确实要受罚的。

网友:
2个刀刃的铣刀是键槽铣刀.排屑通畅,适合盲孔挖槽加工.因刀刃少加工的零件侧壁不光滑.
3个刀刃以上是立铣刀.,适合侧壁,平面加工.用于盲孔挖槽加工时容易断刀.

网友:
应该是铁屑的原因~~~~~~~~~~~~

楼主:
楼二  ,说的也未尝不是道理, 3刃中间是空的啊,到底部时Z值不能下太多,感觉3刃的适合螺线下刀,那么铣长槽时间比较久,适合粗加工!
楼三,  说的也很对,钨钢铣刀的确排屑的确不好,但是他的优点是加工产品的外观质量也是相对好的,比较耐用,  并不是我想随意更改,  好的加工方法是试出来的,  这个肯定是能够加工好,只是出现的这个问题的所在点不是很了解!

楼主:
4# 见习生小王         谢谢,你说的相当对 ,它们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尽量要把所用刀具禁忌弄清楚,加工时候避免这些“死点”出现!

网友:
铜材加工性能是很好,但你的钨钢铣刀排屑不好,四个刃的要比二个刃的容屑空间小很多,所以会断刀

网友:
我觉得来客分析的也有道理啊,不过4刃的适合精加工,而开粗的话最好不要使用G03逆铣的,因为切削力大就容易断刀啊

网友:
可以先用2刃铣刀粗加工,再用4刃铣刀精铣一遍,这样粗糙度就会好很多,2刃铣刀排屑比4刃好多了,铜材本就排屑不好,铜屑很碎,不易被铣刀卷出槽外,而且要求冷却液必须很好,冲水力度要够猛,一般,经过长久实际加工后的工艺基本是可靠成熟的,但楼主积极的钻研精神也是可嘉的,敢于挑战现状的思想是成功的基石.......

网友:
主要还是切削参数的问题,我经常用到3刃、4刃的白刚铣刀加工钢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和刀子的螺旋角有关,导致排削不畅。还有一层下四个是过中心的刀吗。

你们厂也太苛刻了,折到加工中很正常。我曾经一晚折过4把瓦尔特的刀,我们头说1万块钱。

网友:
钨钢铣刀通常我们只在精加工时使用,而且留余量也只有0.3mm左右,加工出来光洁度很好。钨钢4刃铣刀你切的太多了,通常我们最多1mm一切,走刀2000-3000. 转数3000左右。这个参数你试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 ,共同学习!

楼主:
http://home.51.com/djs2661003/photo/item/100134703.html

网友:
采取小切深大走刀的方法,四刃铣刀挖槽时切深不能太大

网友(2010-06-28):
一般2刃的加工盲孔好下刀  3刃的下刀的话容易断刀,可以2刃的粗 3刃的精  应该行的通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10-11-15):
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受教

网友:
钨钢铣刀,上个月干坏一把崭新的14的四刃铣刀,心疼了半天,铣45号钢,错在我忙晕了头,更换刀具后,对了刀,我就走开了,结果找错了基准,加工人员发现了第一刀铣深达5MM,居然也没当回事,后来第三刀铣到固定用的螺丝,终于碎了,气得我无语了半天^

网友:
你是直接下刀,还是走斜壁下的刀?

网友:
应该是排屑没有排好吧

网友:
呵呵 看到前辈之间的交流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2011-03-04):
回复 网友B:

呵呵,干这行就得细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是嘛,机器多了,有点照顾不周的感觉

网友:
应该是你的切削参数不好!!配比不行!!你是转数得1000吧!!要那样就得挤销。

网友:
2个刀刃的铣刀是键槽铣刀.排屑通畅,适合盲孔挖槽加工.因刀刃少加工的零件侧壁不光滑.
3个刀刃以上是立铣刀.,适合侧壁,平面加工.用于盲孔挖槽加工时容易断刀.
可以先粗后精

网友:
要不你用下螺旋铣把一次1个深速度1200用12的刀,转速给3600,一般铣铜我不用四刃的乌钢刀,用三刃的!切削液对好点!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用波刃刀粗加工,然后用钨钢刀精加工好一些,波刃刀下量很爽的

网友:
听了大家的话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