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毕业设计中液压缸的设计

楼主(2010-04-23):
我的毕业设计中需要设计一个单杠活塞液压缸,参数为:最大负载为630KN,行程100mm,快进90mm/s,工进8mm/s,返程55mm/s。参照手册计算后得出以下一些参数,请社区的师傅们给看看是否合理:
预选工作压力为16MPa,内径250mm,杆径180mm。如果是这样,总感觉这个液压缸有点短粗胖。再有一个问题是,准备用法兰连接缸盖和钢桶,选8.8级的螺栓,可是我按照变载计算螺栓直径,竟然是60mm,晕了,师傅们帮忙啊。

网友:
您用了多少根螺栓?

楼主:
可能是我计算有问题,按8个计算的。

楼主:
麻烦您看看钢径合理吗?总觉得不太合适呢。

网友:
麻烦您看看钢径合理吗?总觉得不太合适呢。
引用 网友A:

缸径还行 你这个我没算 不过根据我以前算的一个 是得挺粗的 难看不是你的问题 那么大的力呢
另外 你的螺栓太少了 所以就大吗 你画个图出来看看 那么大的径配8个小螺栓 你觉得协调吗

网友:
8根螺栓太少,端盖螺栓应分配均匀,不应使局部受力过于集中,我算的用16根M16就可以。

网友:
你的缸径这么大,缸盖与缸筒可以采用内卡口式的。
   不过要考虑你的油缸是怎么个安装形式;
       若是法兰安装那还是采用螺栓联接!

网友:
8根螺栓太少,端盖螺栓应分配均匀,不应使局部受力过于集中,我算的用16根M16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1.先算缸径,按楼主提供条件计算缸径220mm即可,此时反推吨位16Mpa时60.8T,油压稍调上点即可
2.为方便比较,按楼主选缸径250mm,按工进8mm/s得流量为23.6L/min,选16mL/r,这里有点麻烦,按16mL/r应选齿轮泵,但这样电机功率要选大些,选变量柱塞泵的话常规的只有10、25mL/r,工进速度就有变化了,实际工作中就看各种情况选取
3.得出流量(下面均按16mL/r)按回程速度知回程截面,再得活塞杆径230mm,你选180mm按速度来说肯定不对
4.缸盖螺栓应按缸盖在回程腔方向所受液压面积计算,回程压力按16Mpa,实际用阀设定回程压力,假设受力截面是250/230,8个8.8级得螺钉直径17.9mm,选M20,

楼主:
先谢过师傅们了!
下面是我计算钢径和杆径:
之后查手册按标准选D=250mm,按工作压力比选的d,d/D=0.7 d=175mm,按标准选的杆径180mm。我后来选16根螺栓,用12.9级螺栓,安全系数按变载选5,由于是变载,按照手册算得单个剩余预紧力为69101N,最后的单个螺栓的总负载是112289N,按照以上的数据,算出来的直径还是29mm,师傅们再帮忙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是应该用静强度计算螺栓直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等我画完一定传上来让师傅们给检查检查。

楼主:
现在上图,师傅们给看看这样合理吗?

网友:
怎么不完整的啊,什么时候

网友:
我们也在毕业设计中啊

网友(2010-05-28):
比较难啦   我也是搞这个的!!!!不过是液压系统设计的

网友:
你计算时候带入的参数是不是不对?你是不是把原始的数据带进去了,你要用你计算后在设计手册里选定的参数值一步步往下推。设计手册这边的参数还是靠谱的,我觉得是你计算出的问题。

网友:
大家都在毕业设计中啊~真是愁死了

网友:
图上有很多地方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