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跳动是否正确

楼主(2010-04-23):
我公司有一个铜件(如图)内螺纹M3.5与外圆(A)径向跳动0.2。客户说要用针规与M3.5内孔紧配合,然后用表测外圆跳动。我觉得有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
螺纹的接合面是牙形角,用牙尖定位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状况。

网友:
跳动应该是以螺纹中径为基准的,这样测是跟真实值相差比较大了。

网友:
螺纹太小,要是大点的螺纹还可以做螺纹膨胀芯轴打标检测。

网友:
是个难题  我们也一直没有太好的方法测量螺纹的跳动  这个要有专门配合的检具来测量  不确定度还是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这个螺纹的配合件拧上固死,再测跳动会比较好操作。

网友:
先把孔的位置度测好了再攻螺纹

网友:
0.2的跳动不算高,用装配件旋入后间接测量,需要客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