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小泵,有谁能做的吗?

楼主(2010-04-23):
各位社友好,我急需一小泵(样机),参数如下:
压力2MPa、流量2ml/s、输送介质为低粘度液压油。要求体积越小越好,电机为直流12V。
初步考虑想用螺杆泵,请问有社友能做的吗?或给点建议。
数量每年至少上万只。

楼主:
补充一句:此泵工作时间很短,每次不到1分钟,每天也就几次。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下去了,呵呵!

网友:
目前长源厂有这种排量的泵,不过压力要高得多

楼主:
谢谢金枫版主!我查一下。

楼主:
金枫版主你好:我没有查到他们有这么小的泵,打电话过去,厂家说没有,恐怕要进口,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台湾泵有,不知道体积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如需这方面的资料烦请邮件联系JESEN2000@163.COM

网友:
楼主的系统动作时间不长,建议在油路中加蓄能器,用蓄能器来供油,流量和压力基本可以实现无限小调节。电机泵组就可以采用常用的了,这样成本会降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建议很好。

楼主:
大家可能没看清楚,我是要求每秒钟2毫升(因转速没确定,所以没要求每转排量),不是每转,并且体积是尽可能的小。想找到能做的厂家。

网友:
以前做实验时用过一种小泵,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上的是线摆泵,体积不大,用12V减速电机带动没问题,完全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12楼chenning: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邮箱也可以!谢谢!

楼主:
在这里向热心的jesen2000社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网友:
呵呵,理论功率4瓦的小泵,小直流电机驱动,个人以为还是偏心轮驱动的柱塞泵更好一些,主要原因还是低粘度介质,柱塞结构容易保证容积效率。现在国内已经有了打柴油的180兆帕高压柱塞泵、还有汽车上曾经的径向制动泵,都是很现成可参考的结构

网友:
你这种泵是多用于设备的导轨、丝杠的润滑的,厂家多呢,永嘉流遍、南京贝奇尔,以前我和一同事准备上此种泵,我都设计完了,但后来考察,别人有只卖不到800的,没法竞争,放弃了。我记得那时设计的好像是0.8的模数,11齿还是9齿记不清了,齿轮只有4mm厚,两齿轮组成的外齿轮泵

网友:
回复 网友A:
- s& @1 L9 l% B5 F5 n请教版主,如果用柱塞泵来满足楼主的要求会不会成本有点高呢?您说的偏心轮驱动有现成或者商品化的产品吗?我所了解的柱塞泵都是带斜盘的电机直驱式。

网友:
有的是,5快钱一个,要的话联系啊

楼主:
楼上的开玩笑了吧?能真诚一点吗?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EMAIL:psoriasis@tom.com QQ:529063916 欢迎联系

网友:
数控设备的导轨、丝杠的润滑的就是很小,进口的很贵。公司数车换了一个35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