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锻的框式油压机主缸回油管漏油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0-04-23):
我单位上使用的是天锻的框式油压机,主缸下腔回油管,是用方形发兰硬接的,尤其使用切边模时,最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发兰的焊缝就会开裂漏油,但该位置十分受限,不好用软管连接,如非用软管连接,就要从主缸下腔经过上横梁,距离很长(约7、8米),真不知该怎样处理为好?在此,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2014-08-21):
焊接工艺很重要,最好用氩弧焊、而用焊接时要用天那水等将油清干净,其次注意做油管支撑,防止抖动受力损坏,此处不建议用软管,找专业做无缝钢管的单位测绘新制较好。我司有同款天锻压机设备。

网友:
震动油管焊部一段时间就有裂痕!
硬管也要固定的!
检查油管是否固定牢固!抖动会使连接部脱裂!
还有焊接要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