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结构吗?

楼主(2010-04-23):
请问有什么办法使得既能保持良好的接触又能使之间有一定的相对运动,能有这样的结构吗?

网友:
不懂楼主问这个问题的本意是什么?

网友:
有啊,多的很呐:滚珠轴承、滚珠丝杠、滚珠导轨。。。。。。' V9 E5 @# u7 h
不知你用在哪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滑动摩擦接触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接触,也无从解答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结构太多啦。

楼主:
柔性电连接,两电子元件相连接,但是又必须拥有一定的运动,且运动方向需同一方向上

网友:
活塞缸和活塞杆不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但是之间不能够使用任何润滑措施

网友:
看看镊子的结构,将元件放在镊子的尖部,空间排部保证不接触,整体运动时镊子运动,相对运动时两元件分别运动,互不影响。

网友:
电子上的不懂,有印象的是加上压力配合表面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