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980tdb U盘怎么传输

楼主(2010-04-23):
新买的机床有接口,不知道如何传输,U盘里面用word文档手工编程能用不,请问各大侠

网友(2011-07-10):
在编辑方式下-  按3下翻页键(显示C盘文件)- 插入U盘 然后按转换键    选中要传的程序- 再按下 OUT键 就OK了
   word文档在  机床上不能识别!  在电脑上把程序改成CNC格式!

网友(2011-08-27):
这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借一本使用手册来看,里面讲得很详细的。每台车床应配一本使用手册的。还有你说在电脑上编程使用word文档,不知道行不行。我用的是记事本,文件也不大,就几KB。如果用word至少十几KB。

网友:
其实界面哪里有提示,按照提示来坐就行啦,就像用手机和电脑一样,已经设计的很傻瓜啦,不过要注意文件的后缀名CNC.txt.
NC的都可以,我曾经复制过一本TXT格式的小说进去,能够正常打开并且看,看小说的缺陷就是没有书签记忆功能,懒得翻页不过文件名要改成O1234就是 字母O+4位数字。

其实界面哪里有提示,按照提示来坐就行啦,就像用手机和电脑一样,已经设计的很傻瓜啦,不过要注意文件的后缀名CNC.txt.
NC的都可以,我曾经复制过一本TXT格式的小说进去,能够正常打开并且看,看小说的缺陷就是没有书签记忆功能,懒得翻页不过文件名要改成O1234就是 字母O+4位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