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构可采用吗?

楼主(2010-04-23):
这样的结构可采用吗?

径向滑动支承:
材料:聚四氟乙烯(15%玻璃纤维、5%MoS2)
磨损系数:1.74 Km/10-6.m2.N-1
静摩擦系数:0.08~0.10
动摩擦系数:0.12~0.24(0.05 m/s~5m/s)
线膨系数:70×10-6/℃
轴承平均压力:p=F/dB=10/50×40=0.005MPa(许用值为16.7 MPa)
最高转速300r/min时滑动速度:
v=300×3.14×d/60=0.785m/s(许用值为5 m/s)
轴承pv值为0.003925 MPa. m/s(许用值为0.3 MPa. m/s)
轴向滑动支承:
添加MoS2的聚酰亚胺板与陶瓷球(Si3N4)球面为点接触,中心线速度v很小几乎为0,与聚酰亚胺发生微量磨损,添加MoS2的聚酰亚胺作为润滑和损耗机体,通过弹簧弹力不断补偿磨损量。

网友:
非连续运转就可以,可靠问题取决于发热,聚酰亚胺大约可以用到150度,最终损坏是轴向的,径向没什么大关系,

楼主:
博芬育  你这个家伙是干啥的啊?

楼主:
下面是对此的进一步:

        轴套及承载底板        陶瓷球
材料        加强聚四氟乙烯(PTFE加入15%玻璃纤维、5%MoS2)        Si3N4
性能        磨损系数:1.74 Km/10-6.m2.N-1
静摩擦系数:0.08~0.10
动摩擦系数:0.12~0.24(0.05 m/s~5m/s)
线膨系数:70×10-6/℃        线膨系数:7.9~8.26×10-6/℃
硬度:1400HV
1、(径向轴承)径向滑动支承:
轴承平均压力:p=F/dB=10/50×40=0.005MPa(许用值为16.7 MPa)
最高转速300r/min时滑动速度:
v=300×3.14×d/60=0.785m/s(许用值为5 m/s)
轴承pv值为0.003925 MPa. m/s(许用值为0.3 MPa. m/s)
2、(止推轴承)轴向滑动支承:
在最大70N轴向力的作用下,陶瓷球会在承载底板上压出一圆形小坑,小坑面积约为轴向力与材料许用抗压强度的比值。随着陶瓷球与承载底板的不断接触摩擦,小坑的面积会磨损而逐渐增大,随着小坑受力面积的增大其摩擦处的P值将逐渐减小,当达到其许用值以下时,其工作状况趋于平衡磨损量减少,此时理论小坑直径为:r= /π= /π=0.652mm
最高转速300r/min时滑动速度:
v=300×3.14×0.652×2/60=0.020m/s(许用值为5 m/s)
轴承pv值为0.01304 MPa. m/s(许用值为0.3 MPa. m/s)
由上面计算可知,轴承理论pv值很小,加有玻璃纤维和MoS2的加强聚四氟乙烯承载底板作为润滑和损耗机体,通过弹簧弹力不断补偿磨损量。

请大家发表下自己看法?

关键是其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