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换向阀的压力补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23):
大家好,请问谁知道多路换向阀的压力补偿是什么意思?怎样能够实现压力补偿。谢谢!

网友:
楼主的应用是在负载敏感系统中吧,单看换向阀是不行的,要从系统整体考虑。

网友:
用定差减压阀来实现压力补偿,这个和调速阀的原理相同吧

网友:
看看张利平的液压控制系统设计手册就会明白了。

网友:
愁啊愁,学不到头啊。。。。。。。。

网友:
这里有我关于负载敏感多路阀原理的帖子,对原理与部件做了解释,希望有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769

网友:
所谓压力补偿,是指在负荷传感系统中,泵的输出压力满足执行元件最大负荷需要,输出流量满足所有负载需求。对压力较小的负载,由压力补偿阀补偿,对压力较小的负载,由压力补偿阀衰减掉一定的压力,使各换向阀前后的压差与其控制的流量相适应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阀后压力补偿抗流量饱和吧,不过楼主并未说是阀后补偿呀,阀前补偿也是很常见的

楼主(2010-05-26):
现在对负载敏感系统有一点理解,就是这个系统可以满足多个压力和多个流量的要求,有大体两种方式,一种是敏感阀系统,一种是敏感泵系统。对于敏感阀系统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比例阀前面串接定差减压阀,第二种是并联定差溢流阀。
  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比例阀前面串接定差减压阀就可以实现压力的调定,还有就是LS信号是控制定差减压阀的嘛?如果是的话,这个信号,需要怎样处理?谁知道能否详细的讲解一下!多谢了!

网友:
LS中的压力信号一般都是通过梭阀网络从负载中引出的,对于阀控的压力补偿系统,一般通过压力补偿阀,通常是定差溢流阀来调定系统的压力从而降低能耗,减少散热

楼主:
LS中的压力信号一般都是通过梭阀网络从负载中引出的,对于阀控的压力补偿系统,一般通过压力补偿阀,通常是 ...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回复!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助!o(∩_∩)o...

网友:
学习中,技术很先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