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方案的流程。。。

楼主(2010-04-23):
最近老板让我考虑一下某个零件在卧加上的加工方案,产能,以前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写,想问一下设计加工方案的流程应该是怎么写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急~~~~~~~

楼主:
难道就没人告诉下小弟吗???

网友:
1.首先要先定下来工艺方案,就是一般的加工程序,先加工那个面?粗基准,精基准等,然后选择合理的装夹方式,根据你的加工工艺定出装夹方案
2.根据加工工艺次序选择合理的刀具和走刀方案
3.编程
4.模拟切削或是直接工件上开始试切
5。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6.优化程序
7.首件检查
8.批量投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如果我想根据产能怎么去设计加工方案呢。。。

网友:
以我的观点(存属个人观点和工作经验),我都是现有了加工方案后才能估计产能,然后根据差异在不断的改进和优化产能。如果以产能来定工艺我觉得可行性较小

网友:
楼主应该借鉴相关资料学习下嘛~需要的时候学习最有效率。参考~~~

网友:
依我看根据产能你可以选择设备的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推荐下看什么样的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楼主应该给帮助的人加分啊!

楼主:
这个怎么加呢,我有权利给别人加分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帖子下方“评分”,输入一个分数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哟,我也忘记了。你可以搜索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