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图框打印成灰色??

楼主(2010-04-23):
如下图所示,每次打成灰色很难看,怎样才能把图框改成黑色呢
??

网友:
编辑图纸格式,把图框删掉,自己画需要的尺寸和表格。

网友:
选择图框的属性,把它改成‘黑白’,再打,就是黑的了,
或者,找到图框的线号,在打印属性设定的时候,将对应的线号改成黑线,也可以

楼主:
楼上说的都不对!!!!

网友:
楼主啥意思,知道答案故意在考大家?

网友:
连线条的属性都处理不好,有什么可考大家的,这是画图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处理每条线的属性,
现在见到论坛的各种考题,太基本的,别考大家,没必要,

网友:
打印时用黑白打印就没事了,调节什么线条颜色,线条颜色本就是让你在电脑上看图方便的.

网友:
是啊,打印时选用黑白的就好了

网友:
点击“文件”、“页面设置”、在“工程图颜色”下面点选“黑白”,最后“确认”,即可

网友:
因为这社会扯淡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在sw中图框边线显示为灰色?这个可以在图层中设置,图框默为无,你要黑色可以新建一个层。更改时请进入图纸格式编辑状态。更改前更改后.

网友(2010-05-31):
楼上正解,太感谢了

网友(2010-10-30):
不用原来的图框,自己在AUTOCAD中绘制所需的图框。

网友:
这种情况在SW中 图层->颜色显示模式 里,点一下就可以再灰色与黑色之间转换了。

网友(2013-12-25):
为什么 sw 编辑为铝合金材料后,工程图线框是灰色,看不清。

网友:
参照14楼的方法,已解决。

网友:
9楼说得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