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钎焊的朋友过进来

楼主(2010-04-23):
如下零件,有几个问题请教:
1.此零件要求用合金钢,采用钎焊的方法,用40Cr还是用20Cr好
2.最佳的配合间隙是多少,零件的表面粗糙度要达到多少
3.此零件焊后需要淬火,要选择哪种牌号的钎料
4.在焊接的时候是立起来焊好,还是躺着焊好
5.按图示的尺寸,要用多大的钎料

网友:
这么多天了,没有人来解答啊!?

网友:
钎焊之后再淬火,不知该种工艺是图纸原来的要求,还是楼主的特意安排?

网友:
采用任何一种对钎焊都没有影响.关键看你的要求,如强度,耐蚀性等.还要看你什么设备啊.可以和你详谈,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我做了好几年钎焊

网友:
也很想了解,盼有经验的朋友解答

楼主:
5楼,我的号码:13859083869,期待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钎焊学过,可是从来没实践接触过,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2010-06-01):
可以用纯铜或者黄铜钎料,火焰焊一下,最简单实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