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人指点装夹球形工件夹具

楼主(2010-04-23):
现有个外圆60mm的圆球中间镗个孔里面是M33*0.75的螺纹数控车怎么装夹这个工件

  急!!!

谢谢大家来贴

网友:
这个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个人建议是做个内径60的夹套,就是做60的套,中间割掉一部分,然后用螺丝锁紧!

网友:
做个60的大孔径弹簧夹头应该就可以了。攻牙机上应该也好做的呀,只有0.75的牙距!

网友:
新手,参观学习,不发言

网友:
不把图发来怎么说呢!孔是盲还是通?

网友:
还有,该球的尺寸精度如何?

网友:
做2块V型块,一个固定,一个活动的,用于装卸工件。。。

网友:
不把图发来怎么说呢!

网友:
没图说不好,应该用V型块更好

楼主:
初学者图没有画好大家请见谅!!

谢谢大家的来帖,是用数控车三爪装夹这个球形!装夹时球面不能有伤痕!!定位起来快捷方便。
是批量生产!!

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了

急!!!

网友:
V块的定位面积比较小,而且数孔车上加工也不是很现实
上批量的话建议采用以下方法
  找个Φ90以上的圆钢,长度自己掌握,车个40的孔,孔口倒角2X45°,车个台阶,卸下来在台阶上钻3个60°螺孔,
  再准备个短点的一样大小的圆钢,车个30的孔,孔口倒角倒大点,钻3个60°孔,配钻也可以,用3个钉靠倒角面定位
 3个螺钉一起紧,紧的时候校正着紧,这样装夹比较保险
加工转速不可高,车床加工可以,原理提供了,可以改进下,按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