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安装---请教

楼主(2010-04-23):
我是一名钢铁企业的技术员  。 我们厂新上了两太风机,一用一备风机全风量22W,风压11Kpa。厂家指定安装要求轴承座与轴承外圈配合要求0.05mm--0.10mm。我有点不解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风机轴承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本社区藏龙卧虎,希望楼主尽快得到满意解答!

网友:
如果说只强调的是轴承做孔与轴承外圈的配合,而没有提内圈与轴侧配合关心,那么应该是属于孔转的类型。

网友:
机械中安装轴承有这种形式,好像是称做跑圈。修的德国机械轴承内外圈配合都是间隙配合,而美国的就是过渡配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外圈可以缓慢转动,提高轴承使用寿命,仅此

网友:
中国和美国的公差是一样的,过度配合是保证调心轴承的精度范围,超出了会损坏风机的。轴承座我们一般采用加温装配。

网友:
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及使用寿命前提下,间隙是不是还可以为了轴承更好散热

网友:
轴承旋转时,套圈的温度经常高于相邻零件的温度。轴承的内圈可能因热胀而使配合变松。外圈会因热胀而使配合变紧。选择配合时考虑温度的影响。所以有些轴承装配需有一定间隙。

网友:
以上各位高手的见解十分到位,给本人长了不少见识。抵的过许多书面资料。收益

网友:
我也需要了解风机安装方面的知识!!呵呵大家帮忙呀

网友(2010-06-09):
长见识;赌球广告都到这里了,版主应删除或屏蔽。

网友(2010-08-26):
要求的是轴承的游隙吧,如果是要轴承外径与壳体还有间隙那还得了 ,将来跑外圈,事情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