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铝板,切割毛刺太大---请教

楼主(2010-04-23):
激光切割铝板,切割毛刺太大,就是烧的熔化了,有很多颗粒状的残渣粘附在割缝出,切割面严重不整齐,请问有什么方法,
听说可以调焦距,具体怎么条高手能仔细讲解下吗?还有我们厂的激光是苏州的一家厂产的,有很多方面还没完善!

网友A:
跟切割的工艺参数很有关系,气体的压力,切割速度等等!QQ:806970644

楼主:
速度,压力调了,没什么效果,还有铝板切割用什么辅助气体啊?氧气可以吗?

网友(点评):
怎么能用氧气呢,用氮气,参数设定里面有焦点位置,一般切割薄铝板焦点位置在板面上方1-2个MM具体我也不清楚,切割速度可以达到8000,板厚0.8的

网友:
辅助气体当然用氮气啊

游客

网友(2012-06-07):
铝板切割不一定要氮气的,在3mm以下用空气切割铝板不仅速度快,节约成本而且切割面也不会变黄或变黑

网友(2010-05-27):
汗 切割 我还以为是线切割

网友:
还没玩过那东西!!!

网友:
找卖激光切割机的厂家解决啊,这种问题他们必然知道怎么解决的,因为不可能只是你们一家做铝板的活

网友:
可以用压缩空气切割切割压力大一点和板才下面帖膜加工也可以的.

游客

网友(2012-06-07):
目前暂时没有设备加工可以下表面加工贴膜而没有毛刺的,以为下部贴膜会导致加工废屑难以被气体吹走而堆积粘附在下部形成熔渣

网友(2010-07-01):
铝板不好切,                 技术不过关应该

游客

网友(2012-06-07):
像铝板和铜属高反射材料,暂时能切高反射材料最好的设备应该是日本三菱的 通快加工铝板6mm以下还好,三菱可以加工到10mm没毛刺,而且是纯铝板

网友(2010-07-05):
建议不要用国产的激光切割机,

网友(2010-11-03):
楼住说的铝板是什么规格?如果板料尺寸不是很大的话,还是用雕刻机切割的好哦。

网友B(2010-12-13):
回复 网友C:

嘿…兄弟…怎么说话呢…想卖国是不是…?

网友:
激光切割铝板不能和切钢一样加工  铝板需要特殊方法  一般也不用激光切割铝板!

网友:
激光切割是用氮气的,用氧气肯定不行了 有氧化行 ,铝不融化才怪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2011-02-26):
激光镜面上有油了应该是 拆下来用专用擦镜纸擦下

网友:
看看高手回答!用水切割应该不会有那些麻烦了!

网友(2012-06-03):
这东西主要在人了一个是焦点要往负方向调节,切割气体压力要大,氮气切要从十个往上调,功率要大,氮气活都是烧功率的,速度从四米开始来回调,看切割火花

网友:
暂时针对铝铜高反射材料加工,目前了解到只有三菱公司拥有独特发生器,以及控制系统。针对10mm铝加工完全没问题

网友:
找厂家调试,厂家不可能只给你们一家供应机床

网友:
切割速度、表面打扫干净

网友:
你直接打电话问厂家是做好的。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一下水刀切割。水刀切割是冷态机械切割,我想可以有效避免断面融化的问题。好像网上可以查到专业做水刀的厂家,以前看到过,电视上也介绍过的。

网友:
国产的只能割薄板,厚的不稳定.进口的百超擅长碳钢,对于铝板差了点;目前只有通快以及三菱的可以切特种金属!

网友(2013-08-12):
激光切6毫米以上的铝板根本不行,切割周长在2米以上产生的热变形导致起刀点和终点都重合不在一起,工件就废了。

网友:
我们的铝板都是用水切割做的,据说激光切割铝件(或铜件),对设备很不好。。。求高手解惑!

网友(点评):
尽管有高反射率和热传导性,厚度6mm以下的铝材可以切割,这取决于合金类型和激光器能力。当用氧切割时,切割表面粗糙而坚硬。用氮气时,切割表面平滑。纯铝因为其高纯非常难切割,只有在系统上安装有“反射吸收”装置

网友(点评):
才能切割铝材。否则反射会毁坏光学组件

网友(2013-10-20):
切割速度

网友:
打酱油的
学到不少好东西

网友:
原来厂有台国外的激光切割机,那个师傅说铝板反射太高,不能切割。。。你们还真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嘿…兄弟…怎么说话呢…想卖国是不是…?

对,这娃太不相信自己的国家了,要辩证,不能片面

网友(2018-01-23):
不是有亮面切割技术吗?宏山貌似发布过

网友(2021-10-07):
1个厚左右的纯铝板切割没有任何毛刺武汉宇昌激光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专业针对铜铝等高反材料的高精密切割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切割的工艺参数很有关系,气体的压力,切割速度等等!QQ:806970644

这些参数只是基础,操作过激光机的都知道,特别是纯铝切割要想背面没有任何毛刺,跟激光器有很大的关系,气体、气压只是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