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翻边如何取出?

楼主(2010-04-23):
二次翻边后,如何取出的问题?

楼主:
此工件二次翻边后如何取出。现在是先用一个棒撬一下,然后人手取出,很危险。人要伸手在上模上取此工件,手就要伸到上下模之间,工件较长,取出时比较难费力,那个高手有办法?

网友:
产品有多长?不可以直接抽出来吗?上模做条避开槽。

楼主:
3# guide2008 600长。

楼主:
翻遍后工件贴在上模上,贴的很紧。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将上模的截面形状改一下,改为类似梯形的截面,那样的话翻边后工件应该不会紧贴上模了。应该会比较好取下!

网友:
七楼说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做斜顶式,
设计时要有安全意识,无准用手取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的形状,
工件二次翻遍高度只有7个高,做模具时上模的两侧面的垂直部分的高度做到了5个高。然后才是向里收的斜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车间里是用一个带有弯头的铁片往下撬一下,先让工件往下移动一点距离,然后再用一个截面和工件相识的圆棒从模具的一头往外推,这就要两个人来操作,有事太用力的还容易有个小磕碰,效率比较慢,就想做个一个人能操作的简易工装让其取出。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一套组合式的上模,浮动式的。下行工作时浮动模具达到尺寸进行折弯工步,上行工作时由于两部分浮动模具中间用弹簧连接,在弹簧的作用下浮动模具向中间靠拢,脱离工件。工件自动脱离上模具。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小弟初入此道,可能有些想法不是很合适,只做参考!

楼主:
此结构的工件材料常用SGCC和08钢,还有SGCD的,工件上开口只有13mm,冲压用的机床是1000吨左右,上模分成这样的机构,强度是否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模的上半部要加限位吧,要不他不是一直往上跑了,请问弹簧连接,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得加个限位台,一是限位、二是传递冲压折弯力。楼主能否把该工件的具体尺寸或者图纸传一份。zhangchenglin0929@126.com我的邮箱!

网友:
对于600毫米长的工件,11楼的方案实现起来有点难度。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能否不使用冲压,而是采用连续滚压来实现二次翻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示为截面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上面的是往外翻,自己还能做的了,

   往里翻着滚轮可就不太好做了,至少在高度为7,宽度为18上开口为13的尺寸下,自己很难有思路,如何做二次翻边轮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类产品(稍稍有批量)现在应该采用辊压成型生产,传几张图片你参考参考:

一些辊压成型样品1;

样品2

一般成型机的形式,放料架,辊压成型,调平,定尺剪切,卸料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指点,在收集一些资料,试试能不能把这套棍轧轮做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两种成型步骤图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哥耐心指点,今天站在机器旁已经有点思路了,现在主要考虑滚压精度的问题了。考虑有没可能从制造上获得要求的公差。以前没有做过棍轧轮,只好慢慢摸索前行了。目前最大的设备是9轴式的,公差要求比较严基本尺寸是7和18公差要求是正0.02到正0.1,看了些资料显示每步允许折弯15-30度。正好趁五一补补这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