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图

楼主(2010-04-24):
请问,在总装配图中如果有部装图,是不是把部装图看做一个个体,部装图中的各个零件都不用在标题栏明细表里标,谢谢。

网友:
图形较大或者机器较复杂的时候,应该把各个部件看作一个整体。部件里的零件不用单个标在明细栏里。

网友:
部装图中的各个零件在部装图里面逐一标示。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